主板显卡电路维修顺序

楼主(2021-05-24):
主板维修电路顺序: 分为:开机电路,供电电路包括:(CPU供电电路,内存供电电路,芯片组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BIOS电路,接口电路,CMOS电路。这几大电路,检修流程按照:开机,供电,始终,复位,也就是说,维修一块主板,上来先看他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开机,先判断是否是主板短路引起,所以说修主板第一步上来进行对地阻值测量,+12V +5V +3.3V +5VSB PS-ON这几组,的对地阻值,如果这几组没有对地短路,则证明主板无短路故障,可以插电源开机,插上电源以后,通过短接POWER开关针,触发主板,如果不触发,则要短接ATX电源绿线和黑线,强制主板开机,能开机的话说明故障在开机电路,则要按照开机电路检修流程检修:

开机电路检修流程:上来测量开关针供电一般为3.3V或5V,低电平触发一般开关针正极是3.3V,高电平触发开关针一般是5V电压,开关针有供电,第二步测量电池.电压低于2.5V换电池,电池正常量32.768KHZ的晶振两脚有无0.5V左右压差有的话说明晶振起振木有换晶振,3.3V开关针的供电一般是1117中间脚的3.3VSB通过电阻接开关,5V开关针供电一般是紫色5VSB通过电阻加到开关。这些都正常如果主板还是无法触发的话,通过使用蜂鸣档跑线,一般是触发电路损坏的多,比如I/O损坏,南桥待机电压偏低导致无法触发,南桥待机一般可以量外围贴片电阻。

如果能开机的话,就要检查供电电路,有供电,就要有时钟,有时钟就要有复位。如果遇到无复位的主板,则要检查供电,时钟,都要正常以后如果还是无复位的话,则要检查复位电路,如果供电时钟有一项不正常都会无复位。

CPU供电电路检修:上来先测量4Pin12V口有无对地短路正常为300-600欧姆,如果12V对地短路的话,插上12V铺助电源主板是不会触发的 ATX电源保护,一般12V对地短路,上管击穿的多,12V输入电容,12V输入电感,电源管理芯片,串口芯片,这些都是12V的供电,如果12V没有短路,开机以后,如果主板跑码00或FF说明CPU不工作,先检查CPU座有无虚焊,可以按压CPU座,没有虚焊的话,先测量上管D级电压,有无12V输入,有的话,测量上管G级,上管有控制级电压的话,那么上管S级应该有电压输出,则下管D级应该有输入电压,CPU主供电测量点,可以通过测量上管S级和下管D级来测量,一般测量我们都测量下管D级,为了防止测量上管S,引起将上管DS级短路,所以一般测量CPU主供电都是测量下管D级对地电压,正常值为1.2V-1.8VCPU主供电,如果上下管,没有控制级电压的话,首先要检查是不是 G级保险电阻烧断,排除这个,如果上下管还是无控制级电压的话,则要测量电源IC的VID信号是否为低电平,理论上来讲,不插入CPU的话,上下管都是无控制电压的,没有插入CPU,VID信号没有被接地,电源IC不会输出控制电压来控制上下管的控制级。

CPU供电电路中,上下管关系:12V接口通过输入电感接上管D级,上管G级直接进入电源管理芯片,上管S级接下管D级,下管G级直接进入电源管理芯片,下管S级直接接地,每项上下管的关系都是如此。

芯片组供电电路:一般杂牌主板,芯片组供电电路都是用运放控制MOS管产生1.5V供电电压来给南北桥供电,北桥供电见的多的,一般是 358或324控制MOS管产生1.5V 这应该比较多的了, 南桥供电,一般是1117中间脚输出3.3V给南桥外围的贴片电阻,或电感,一般南桥待机测量点。

内存供电电路:一般主板为了降低成本,内存供电电路采用431精密稳压器,控制MOS管产生2.5V,或使用运放358控制MOS管产生2.5V 有的主板使用专用IC控制一组上下管,也就是说有的主板内存供电采用上下管方式。但它的控制是由专用IC控制。 内存参考电压测量点一般在内存插槽周围的贴片电阻上都可以测量到。

时钟电路:时钟电路要在开机电路,供电电路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时钟电路检修,首先测量时钟IC供电电压,一般为2.5V或3.3V 时钟IC周围的贴片保险电阻或贴片电感,两端的电压,供电正常,则要测量时钟IC的14.318MHZ的时钟晶振,两脚有无起振压差,如果这些都正常,那么南桥需要给时钟IC一个PG信号, PG(power good)在主板开机以后延迟输出,100-500S当主板几组供电都输出以后,则PG信号输出高电平,说明主板已经正常供电,这个是作用。PG信号正常以后,时钟IC外围的贴片电阻,都会有1.几伏的输出电压。 内存的时钟一般是由北桥给,或时钟IC直接提供,CPU时钟一般也是时钟IC直接给。

复位电路:复位电路,要在供电,时钟都正常才会产生复位电路,复位电路检修,主要是,先测量复位开关针有无3.3V电压,无的话,通过开关跑线,跑到相应元件更换,其次就是如果CPU无复位或复位电压低,则要检查的对象是北桥,因为主板上所有复位都是南桥提供的,南桥要像把复位给CPU要经过北桥,所以说如果PCI复位正常,CPU复位不正常,则说明故障在北桥。

网友:
我是路过的挣分的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说好的显卡的呢???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小白表示虽然看不懂但是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2021-09-08):
这样简单明了,好老师

网友:
没有显卡电路,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很好很详细,做为零基础的小白我来说。很实用

网友(2021-10-08):
非常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的真好这样简单明了,好个好老师

网友:
说的很详细,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