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脑主板维修,正在维修中…………

楼主(2021-05-24):
1.维修技嘉主板h61,CPU12v电源没有导致不开机,已解决。
2.维修技嘉主板h77,故障是开机不触发,正想办法解决,维修中……。

在此论坛,能看到不少高手的维修经验,很不错,点赞!

网友A:
您好,图文并茂的维修贴,可获得更多的下载分哦!
写上详细的维修过程再附上图片,期待你完整的维修案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图文并茂的维修贴,可获得更多的下载分哦!
写上详细的维修过程再附上图片,期待你完整的维修案例哦 ...

我自用的技嘉h77,在更换I0时,把IO一排的脚位铜箔掀起来断掉了,于是主板报废了。没办法,只好在淘宝另购一块华硕主板z77。主板维修靠一段落。经验总结:更换多脚的芯片是门针线活。

网友:
一、故障现象:开机不触发。
二、维修过程:
1、在测量电源和主板的关键电压脚位的电阻的阻值大概正常后,初步判断没短路。
2、短接电源绿线,强行加电,反复几次后能开机并顺利进入操作系统,可正常使用。此时测电源的各输出电压正常。符合标标准值。再撤离短接,仍能正常使用。
3、因为能用,维修的动力不大。如此用了几天后,强行开机的方法却失效了。此时短接绿线,只是风扇在转,且绿线不短接后,电源不再有输出,风扇不转了。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着手进行主板维修。
4、按着开机触发的时序,测量了各电压。待机电压5vdua为5v,3vdula为3.3v,3VDUAL_PCH为3.3v,X2晶振和正常的h61主板作了对比,应该正常;IOit8728的103脚,在触发时有电压有高低变化。116脚的-RSMRST电压为2.8v,较正常电压3.3v偏低。63脚pwrok信号维持高电平,导致不能触发。
5、参考了下他人的维修案例,考虑到待机电压好信号-RSMRST的重要性,该电压偏低,有可能是导致不触发的故障原因。分别拆下C115、Q99,-RSMRST电压不变,仍为2.8V。
6、至此,怀疑IO是否有问题,决定换了再说,若还不行,就可能是南桥pch的问题了。
7、可惜的是,在拆ite8728时,把主板芯片脚的铜箔弄断了一排,没办法继续维修下去了。
8、采了最直接的维修,换板。在淘宝花了200元,购了块华硕z77代换,但愿是块没毛病的好板。

网友:
维修期间的电路图:
1.技嘉h77点位图(GA-H77-DS3H-R1.0)
2.技嘉h77电路图(GA-H77-DS3H-R1.0)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GA-H77-DS3H-R1.0(点位图).pdf

技嘉h77点位图(GA-H77-DS3H-R1.0)

技嘉h77电路图(GA-H77-DS3H-R1.0)

网友:
维修期间的参考资料:
“开机电路分析之GA-H61M-DS2主板”
链接地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6ce59a9d804d2b160a4ec08a.html

网友:
维修期间的参考资料之:
“台式机IO简单认识”
链接地址:https://haokan.baidu.com/v?vid=9 ... thor&type=video

网友:
维修期间的参考资料之:
“台式电脑主板触发电路原理”
链接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0712562/

网友:
维修期间的参考资料之:
“技嘉b85主板,图纸分析不触发的维修时序,不会看图的可以参考下”
链接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42669762/

注:个人感觉这个视频不错,对初学者帮助不小。希望该视频能给初入门的维修爱好者起到抛砖引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