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315-53g 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4):
板号la-e892p,开机键在键盘上,奇葩的是按开机键没反应,要按别的键才能开机(除了开机键其他90%的按键都能开机),而且必须按住,按住的情况下一切正常,松手过3-5秒就掉电,不插键盘无待机电流,主板上有个测试按钮也没用,刷了bios也不行,求助大神
掉电

网友:
好像键盘吧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换键盘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