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暗屏求助大神!!!

楼主(2021-05-24):
     原故障是清灰没拔电池,屏接口烧坏  屏线坏  桥坏!现在都换过后一直暗屏!!
            上半部分在别的地方测试过都是正常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屏接口的条件脚位38 39 40+INV_PWR_SRC:19V          亮度调节 PCH_INV_PWM:3.3V    DISPOFF#开启:3.0    CPU_EDP_HPD检测:3.3V
   +LCDVDD_CONN供电:3.3V!原机的BIOS 和论坛下的原厂BIOS 情况一样都是暗屏!
                             求大神个思路!!!!!!!!!!!!!!!

网友A:
没考虑过EC的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考虑过EC的感受

...那也得有根据的换啊  盲目的换东西就怕扩大故障的。

网友:
33Pin有问题吗?

网友B:
测下ec的lid电压正常不?我怀疑拔屏线带电操作把ec的lid模块也烧了

网友C:
看各pin电压值应该都认到屏了
1、看电源指示灯有没有规律闪烁报屏故障,一般新款机型是2红7蓝
2、如果没有指示灯报错,强光电筒照下屏幕看看有没有内容显示仅是背光不亮。
3、如果是背光不亮的话大概率是新换的插座不行,建议换一个试试。
4、也可以外接显示器试试。一般外星人的机器内屏认不到的话连系统都进不去的,如果外屏能亮就可以看看是否识别到内屏的参数之类。

网友:
为0V,但人为拉到3V还是暗屏!

网友:
LID正常的,开启 亮度调节都正常 LID一般也不会为低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下ec的lid电压正常不?我怀疑拔屏线带电操作把ec的lid模块也烧了

。。。LID正常 ,如果LID模块烧了肯定会导致哪些 信号不正常吧,现在都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各pin电压值应该都认到屏了
1、看电源指示灯有没有规律闪烁报屏故障,一般新款机型是2红7蓝
2、如果没 ...

觉得兄弟说的还是比较可行,没报错  有内容 就是背光不亮,想检测屏参的话不好检测 插上内屏 外接是不显示的,单独外接是可以显示!我在换个坐子试试吧,另外有个兄弟说33脚是做什么用,我这个为低,人为位拉高到3.3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D正常 ,如果LID模块烧了肯定会导致哪些 信号不正常吧,现在都正常的啊

LID有个芯片直接去掉,你找下

网友E:
屏线接口有没有焊接好呢,一般暗屏就这几个问题没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接口有没有焊接好呢,一般暗屏就这几个问题没别的了

谢谢兄弟的热心,LID正常的,主要是换了桥有成本了  要不早退机了 在研究研究吧!!!

网友:
一般暗屏,高压供电和信号查一下

网友:
建议换个不是ips屏幕试一下,我以前遇到过一台dell游戏本进水,屏线接口腐蚀,更换完之后原机屏幕开机总是屏幕自检,放在别的机器,是好的,最后拿了一块tn屏幕结果显示就正常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高手太多了!

网友:
学了显示器,感觉白学了,对这故障没有一点思路!

网友:
维修之路太漫长

网友:
TS_EN也要看看

网友:
直接测量屏接口,看一下正确的电压都传过来没

网友:
只是背光不亮还是无显示呢?

网友:
改装万能高压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