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H81N 全固版

楼主(2021-05-24):
梅捷SY-H81N 全固版 ,故障现象:不插内存上电报警内存,插上内存后反复掉电加电!电源,内存换了,内存阻值正常,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故障。
和这位朋友的故障是一样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2373-1-1.html
我的检测思路如下:
经查验其他主板的图纸发现12V来源是DDR_15V,且DDR_15V受CPU控制,明白了这个立即更换CPU,故障解决

网友A:
CPU没有坏吧?是不是不支持这个CPU?

网友B:
这个我以前有碰到过,但是是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坏吧?是不是不支持这个CPU?

我的这块主板确认是CPU损坏,上图带散热胶的那块就是坏的,在CPU座子上面的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有碰到过,但是是换主板

我也差一点给客户换主板,呵呵

网友:
很好的经验,合适我这种小白学习

网友:
宝贵的经验

网友:
内存阻值正常

网友:
更换cpu解决,我滴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