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卡logo

楼主(2021-05-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主板的电脑,B85M-K 可以点亮但是会一直卡在logo位置,所有外设全拔出,BIOS也刷过,还是不管用,又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
我是路过的挣分的

网友:
换io试试。这种刷bios不行就只能换io

网友:
拆网卡声卡试一试 上次有块华硕H61 也是卡logo 最后拆掉声卡就行了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很多是跟桥相关了,或者跟桥相连的外设

网友:
我的一片主板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一般来说,刷了bios不行就很难搞了

网友:
听说有些Pch挂了也这个情况,不知道真假

网友A(2021-10-27):
好不容易修好一个主板,满心欢喜看到亮了,结果卡光标了,真是差点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容易修好一个主板,满心欢喜看到亮了,结果卡光标了,真是差点吐血

这故障就是秒杀

网友:
换CPU或者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