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掉电重启

楼主(2021-05-24):
GA-B85M-D3V掉电重启,有通病吗,技嘉的主板好像都有通病,求解。。。。。。。。。。。。。。。。。

网友:
如果想走捷径,就论坛里搜,通病也要具体看型号及故障现象还有关键点数据。建议还是看图纸先筛查一遍大致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经验以后都用的上

网友:
我知道,但我不会告诉你,我的知识不是白来的,除非你发红包。

网友:
修的多了,什么主板都有通病,其实不要老是相信通病

网友:
查一下me电压,1.05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