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一体机B545开机出现倒计时后黑屏总结

楼主(2021-05-24):
关于联想一体机B545开机出现倒计时后黑屏总结:
故障一 黑屏后键盘无反应并且外接无显示:            重点检查硬盘线是否烧坏造成12短路、桥上面电容是否氧化、CPU 、COM电池是否有电 等等 最后考虑BIOS程序。
故障二 黑屏后键盘有反应并且外接可以显示:           先刷显卡ROM,如果不行再刷BIOS ROM     一定注意板号!!!!    一定注意板号!!!!
一定注意板号!!!!

积极欢迎大家补充,其它问题.

我的是第二种现象,板号:la-8502p-rev1.0 刷第一个不显示 下载的链接没标板号,又下载了一个和我板号一样的,正常显示

附上正常的程序 我只测试了显卡程序 其余2个有待测试

偷懒 ,就这样拆下来刷的 ,风扇没拆

网友(2021-07-11):
我现在有一台,能进系统然后就提示power-saving倒计时10  9....,关机了!显卡的rom已刷,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