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841P的这个5V芯片有人认识不

楼主(2021-05-24):
插电不触发,示波器看3V蛮正常的,5V不大行,举不起来的样子,我一看,一没图纸,再看这个芯片,问了下常光顾的芯片卖家,好家伙,都只有价格,也不认识型号。有没有见识广的,看看这是个啥芯片,丝印是BTXAWA。补充内容:修好了,买了这个5V换,波形还是一样。仔细看了下机器,小板和主板的连接部分进了水,清理了以后发现开关到主板断线,飞线开机。各位以后修这个板,3V/5V待机就这个波,这个波形是对的。

网友:
一般把芯片把给淘宝卖家。他们会告诉你的。

网友:
有没有应用电路

网友(点评):
官网有。但是要注册登录。注册不能填公共邮箱,我没有企业邮箱

网友:
大神能分享一下芯片查询方法吗,感谢

网友:
多谢,型号晓得了,这个机器坏的地方绝了。这个芯片再想去查它的应用图纸,也查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A:
刚修到一台不触发的,保护隔离正常,无3.5V待机,触发后才出的吗

网友A:
毫无头绪,大神指点下,开关那里也没有3V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到一台不触发的,保护隔离正常,无3.5V待机,触发后才出的吗

你有没有示波器,打一下看下,如果是我这个波形,那么待机就正常,插电出一下,然后关闭,再就是按下开关后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无头绪,大神指点下,开关那里也没有3V待机电压

开关那边你跑下线,看和主板通不通

网友(2021-08-07):
我想问一下这个板子保护隔离那块烧糊了,换上管子不工作怎么修,有没有图纸

网友:
TB说丝印卖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