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A-H81M-DS2 REV3.0通电反复转转停停,有时能显。有时显着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21-05-24):
华硕GA-H81M-DS2 REV3.0通电反复转转停停,有时能显。有时显着不定时掉电。强制短接ATX电源绿线接地不掉电了,然后进BIOS观察电压显示其它12V不正常(达到13V几还微微跳动着)。维修方法拆掉12V检测的分压电阻。从3.3V检测分压电阻上飞一根线来代替.开机后电压显示正常,不掉电了,修复完毕

网友:
我是路过的挣分的

网友:
主板是技嘉 的  楼主打字打错了

网友:
我一般拆12 短接5V

网友:
...到底是GA还是华硕。。。。

网友:
技嘉和华硕都分不清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都能把绿线直接接地就能亮机吗?12V检测变13V是什么问题导致没去找问题就直接从3.3V上串一个电压过来 检测的电压准确吗?

网友:
看完图片又看了下标题,确定不是我看错

网友:
确定不是你看错

网友:
学到了,,老司机啊

网友:
直接短接绿线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还真以为华硕的电压也参与关机

网友:
我咋怎么看都是技嘉主板??

网友:
指鹿为马。楼主优秀!

网友:
思路最重要,值得学习

网友:
技嘉???华硕???

网友:
路过 路过 路过 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吧75K电阻换了还简单为什么要飞线,3v也不正常应该是2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75K电阻换了还简单为什么要飞线,3v也不正常应该是2v左右的

3.3V的分压检测,并不是说用3,3v

.

网友:
吧75K电阻换了还简单为什么要飞线,3v也不正常应该是2v左右的
lztgwq
3.3V的分压检测,并不是说用3,3v .
详情

网友:
是技嘉。我手快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