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台红米note4x高通版的。

楼主(2021-05-24):
修了台红米note4x高通版的。刷机不过换了个字库写基带都没问题了。串号有了,基带版本必须开机等一会才显示,wifi能搜索到但是连不上。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刷个机看看!QCN导入是否正确?  最后可以搞搞中频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机看看!QCN导入是否正确?  最后可以搞搞中频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好的大佬。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