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gtx970显卡装驱动黑屏

楼主(2021-05-24):
遇到难题了,华硕gtx970,问题是装驱动进系统黑屏。上家加焊过核心,刷过bios拆了3个电阻(不知道拆电阻干什么鬼)。故障依旧。到我这里发现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显存供电双pwm电路其中一路无波形输出。主控芯片是up1631p,网上无资料。一图难求,没有进展。焦头烂额。
Up1631p芯片双路输出1.5v,其中一路开机无波形,进系统时出波形。但是电压偏低,正常那一路1.5,这一路1.35,肯定是这里的问题。断开上管g极有瞬间波形,说明芯片没坏,(我也换了一个新的),上下管换过,输出电感电容换过(还多加了一个电容)。故障依旧。
求这个芯片的图纸,最好是pdf带外围的。跟人家吹牛逼了,说能修好。
(显存跑过正常。)

网友:
什么故障?

网友:
装驱动进系统黑屏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啊

站里就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啊站里就有图纸

有么,搜索没有找到呢

网友B:
修好问题说出来啊

网友C:
我丢,修好了也不说

网友:
估计核心坏了…

网友:
人很帅,这犹豫的小气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问题说出来啊

以为好了,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丢,修好了也不说

以为好了,第二天一试还是没好

网友:
那天晚上拿回家修。没有示波器,看电压起来1.6伏,以为好了,太兴奋。第二天去店里一试,没好!

网友:
是不是现存问题

网友:
显存跑了没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跑显存的命令?

网友D:
看了下版里970点位图使用UP1641P两相,在上管的基极和源极之间串联有一个8.2K的电阻,管子和UP1641P都好的情况下,可以看看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版里970点位图使用UP1641P两相,在上管的基极和源极之间串联有一个8.2K的电阻,管子和UP1641P都好的情况下,可以看看电阻是否变质。

可能方向错了,这另一个电感波形是进系统时出来,可能就是这种设计。现在严重怀疑核心了。

网友:
英伟达用的,参考一下。up 1666

网友E:
我也有一个装驱动就黒屏

网友F:
今天换了核心,结果开机成这样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装驱动就黒屏

是华硕吗?修好没?

网友:
非常感谢,今天换核心了,结果开机提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网友G:
你本是一个低调的男人,但这飘逸的发型,迷离的眼神,桀骜的表情都深深的出卖了你,尤其你手上抓着的那张显卡让你犹如黑夜中的萤火虫,那么的闪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本是一个低调的男人,但这飘逸的发型,迷离的眼神,桀骜的表情都深深的出卖了你,尤其你手上抓着的那张显卡让你犹如黑夜中的萤火虫,那么的闪耀

还在痛苦挣扎中,换核心了,故障变了。

网友:
这种肯定是板层变形了,多次加焊以后造成板底变形,直接废了不要修了。这卡从一开始就应该结束了。

网友H:
供电问题,换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供电问题,换主控芯片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长的很南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今天换了核心,结果开机成这样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这个显示显卡6P供电线没有插上,如果已经插上了就检查下供电反馈电路

网友:
已经放弃治疗了。应该还是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显示显卡6P供电线没有插上,如果已经插上了就检查下供电反馈电路

换回原来核心后恢复原来现象了,放弃治疗了。

网友:
就这挫样。幸亏取了个江苏老婆

网友J:
整天修板发型都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整天修板发型都乱了

这块显卡已经放弃了。

网友:
这个供电时序?

网友:
跟其他n卡一样的

网友(2021-07-05):
3221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