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 USB断裂

楼主(2021-05-25):
这个芯片怎么判断好坏  丝印:RE4YB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

网友:
装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A:
直接找到外观一样的更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到外观一样的更换下试试

外观一样的,怕定义不一样

网友:
看下图纸的芯片定义

网友:
装上短路不装不短路不就是它坏了

网友:
这管子一般是GND,VCC,VIN,VOUT和VON这几组信号,看下罗辑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输出线性5V的稳压器,看有没有5V输出就好了

网友:
看接地角供电脚是哪个,然后找仁宝差不多的主板一样的供电接地试试

网友:
看图纸,如果是USB的供电稳压管我一般15脚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