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电脑天运F4000 D6 开机一会儿又关机了,为什么?请教!

楼主(2021-05-25):
神舟电脑天运F4000 D6 开机一会儿又关机了,为什么?请教!

接上电源,按开机键后, 开机了一会,正在进入系统中,然后就关机了。
关机后测试电源,

+1.8VS_ON  信号1变为0  是怎么回事?

网友:
OZ815  +5VA   一直有5.01V  815_ON是3.3V,

+1.8VS 没有,+1.8VS_ON  3.3V 变为0V

IT8502E   +1.8VS_ON 输出的,为什么会发出低电平  关掉   3.3V  ?IT8502E  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