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M PRO-VD PLUS不起动

楼主(2021-05-25):
V星H110M PRO-VD PLUS不起动,电源正常,(+PWR SW-)针脚无电压,绿线强启动电脑能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查pw-on是不是断线,从开机针往回查,到EC然后到绿线

网友:
无电压就往回查啊

网友A:
在SIO_3VA正常的情况下,图片中红色圈起来的都是可疑点,个人判断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是IO或者C423,也不排除开关针到IO之间有断线。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把知识无私奉献

网友:
查 绿线到io之间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IO_3VA正常的情况下,图片中红色圈起来的都是可疑点,个人判断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是IO或者C423,也不排除 ...

R557两侧都有3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IO_3VA正常的情况下,图片中红色圈起来的都是可疑点,个人判断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是IO或者C423,也不排除 ...

R557 R573 C423都是好的

网友A:
那你说的“”(+PWR SW-)针脚无电压“”是什么意思?这个针脚直连R5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的“”(+PWR SW-)针脚无电压“”是什么意思?这个针脚直连R557

R557到(+PWR SW-)线断了,现在好了

网友:
还是没有仔细观察啊

网友:
腐蚀断线了?

网友:
绿线能开机吗,都没有信号跳变,pch会工作

网友:
绿线到R557之间测量一下.基本是这一段问题.

网友:
这是断线了吧

网友:
断线的概率大些哦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阻断了的。。-PWRBTSW这个信号好像也是通过一个电阻从F_PANL那里过来到SIO的。好像是几十欧姆

网友:
跑一下线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