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ir 12.5维修

楼主(2021-05-25):
型号:小米Air12.5
版号:R10-6050A2789401-MB-A01
此板拿来不开机  开机电流从0.40瞬间掉到0.20 看样子是缺电压 拆机测量发现 内存供电偏低只有0.65V
开机一瞬间有1.2V 然后掉到0.65V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内存供电芯片丝印型号为S508 型号为
G5388K11U 是个将开关管都集成在一起的
找了半天这个原理图

测得9PIN 5V  5PIN 3.3V 6PIN 3.3V   29PIN 0.58V  供电从 17,18,19,20,33发出   断开测试点 测量阻值为670Ω 排除短路

那就可能是芯片问题了 发芯片  上机解决

网友:
思路明确,向你学习!如果手头有配件就是秒杀。很多时候被配件带歪,曾修到联想不亮机,无CPU供电,测供电控制管的输入电压正常,MOS管正常,发来芯片换2个都没用,最后放弃回收了,N久后碰到料板拆了控制管修复。另外还有EC发来坏的等等。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谢谢!

网友A:
有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小米 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网友(2024-02-07):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学习了。
小米的这款没有图纸与点位吗,有的麻烦上传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上学时候买的这款笔记本也是坏了,学习一下,有空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