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的海韵x650熄火了

楼主(2021-05-25):
没有任何征兆,就黑屏了,再开机主板根本没电,也没有闻到电源里有烧焦的味道,,拆开简单量了下,发现在这个位置有两个mos管击穿了,换了之后开机还是无果,遂在这直接短接出两根线拉到插头上试机可以开机,这该怎么修啊,有大佬指点下吗

网友A:
短接的是两个mos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的是两个mos管吗?.......

这得考验眼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得考验眼力了。。。

眼花了...........

网友B:
现在电源便宜   没有修的动力  半导体各种涨价  估计下半年修的就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源便宜   没有修的动力  半导体各种涨价  估计下半年修的就多了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到位..............

凡是电路都可以计算  凡是形式都可以分析 维修更考验的是感性的电路理解能力  设计则考验的就是数学了,,,

网友:
不明觉厉,难道是保险也爆了

网友C:
mos管击穿,保险挂掉,接两根220V还能开机?连我都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击穿,保险挂掉,接两根220V还能开机?连我都懵了.......

哦看错了,mos管已经换了啊,那直接换保险吧

网友:
牛逼啊,直接怼到电容,都不用过整流桥和虑波电感,保险都省了,最怕直接爆炸起火,是个狠人

网友:
这个地方接电可以开机,是因为之前MOS管烧了把保险烧了,楼主没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