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AM9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1-05-25):
如题 ,AM9A板号 ,除了+VCCIN     +VCCGT  其他电压都正常,+VCCSA   +VCCIO  都正常,VRMP 19V, VCC 5V,  DRVON 5v,  IMVP_VR_ON  3.3V,   SVID有电压无波形  BIOS刷了几个,取掉20脚PWM3_3PH_A/VBOOT  接地电阻可以出供电,是不是证明供电芯片和mos管是好的?那问题出在哪?看时序是出供电后才出SVID
还有就是这个时序 和 这个时序的CPU供电不一样 一个是复位过后  一个是复位之前

网友A:
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没修好  可能是CPU 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