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尴尬了,安钛克的电源还是有问题,呼叫大神~~~~

楼主(2021-05-25):
上回说到一个安钛克的电源换了一堆东西,试机能正常使用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842-1-1.html
昨天准备装台二
手机
,装机啥的貌似很正常,就是娱乐大师跑分跑到显卡的时候就重启了,代换发现还是电源的问题。
可见这个安钛克的电源还是有毛病,上次维修没有彻底修复。
电源的维修经验少,搜了一下论坛,试着换了一下,270UF 420V的大电解还是一样。请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二~~~
手机

网友:
什么显卡?不要难过,这个电源本来的功率调校就虚。

网友:
明显是功率不够造成的,与开关管,肖特管,12V整流滤波电容都有关系。。

网友:
副电源功率不够也有可能造成重启。。。

网友:
代换输出滤波电容,300v大电容,并且大电容并联电阻也需要更换

网友:
供电不足导致重启?

网友:
可以监测12V输出,重启前和重启时的瞬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