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80 6G插16X点不亮,插8X可以,今天发现掉了个电容

楼主(2021-05-25):
这是掉了个什么电容,买什么型号的?谢谢
点不亮

网友:
那个电容不用管,看看耦合电容是否掉了,掉了就补,没掉就量阻值,阻值不一致就加焊核心,短路就阉割掉x16直接用X8,短路那是核心16X坏

网友:
楼上正解,仔细查查金手指边上的耦合电容,小芝麻粒一样的,掉了歪了都有可能。。。

网友:
这应该算是检漏维修吧!掉个电容维修轻松又愉快

网友:
那个电容不用管,主要是看耦合电容。想焊就找个小的(小容量)。样板上有。

网友:
测pcie的电容才对,你测这个没有用

网友:
pcie后面那8个通道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