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 PRO GMING REV:1.02不触发案例

楼主(2021-05-25):
今天一开门就来个美媚,胸前放着一主机,说是不开机,于是拆机,哇塞,这华硕的板子好漂亮啊 ,就如图这美女一样,打发美媚走后(其实不忍心的,为了不分心,定点)各种检查,发现有待机,就是不触发,开机针有3.3v,跳线帽也有3.3v,也有高低高动作,好,那就先软后硬吧,找个BIOS刷刷,哎,软的不行,涛声依旧,来点硬的吧,于是查IO条件吧NCT6793D 经过检查,IO的供电,复位都正常那接下来查PCH桥的几大待机条件吧 呀,桥的几大待机条件都正常,怎么还不触发呢?怪了,维修进入了深渊,脑子回想船长的话,终于想到了,这些条件正常后,桥的32k晶振要起振,上我亲爱的波波,哦豁,不起振,那就好办了,代换晶振呗,涛声依旧,又晕喋喋了,晶振起振的条件是什么,肯定还有谐振电容啦,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哦豁,发现可疑物体 ,立马马上找个谐振电容换上,哦豁,点一下开机脚,风扇转了,又上我的波波,捉一下片选 哦豁,有动作,立马马上接上显示器,哇塞哇塞,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附上亮机视频第二次发帖,纯小小白,大佬勿喷,顺便附上亮机BIOS

 会员1115023300鑫豆2025-10-30 16:14
 会员793210300鑫豆2025-10-13 16:00
 会员380019300鑫豆2025-5-12 14:21
 会员1282703300鑫豆2024-11-10 22:33
 会员1157233300鑫豆2024-10-24 12:11

网友A:
桥的25M晶振长这样吗?感觉就是32.768晶振啊?我读书少,表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25M晶振长这样吗?感觉就是32.768晶振啊?我读书少,表骗我。。。

哈哈,真的是32.768晶振,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文章说32.768晶振已经起振,结果又变成不起振;而且32.768与25晶振都能搞混弄错。。。。。。。

网友C:
谐震电容坏 应该短接两脚会起来  路子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小白学习中,虽然不是看得很明白,

网友D:
有本事把图纸放出来                   :

我只羡慕你的图纸

网友:
台机不触发先刷BIOS?

网友E:
哦豁,25M晶振变性了吗,什么时候长这样子了

网友F:
有点乱哦,前面说32.768是好的,后面又说不起振,我帮你修改下吧。如果真是这个电容换一个就好,我估计你会返修啊。

网友:
台机 Io不需要配置自身脚位,给你删除了。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下吗!!!!!!!!!!!!

网友:
电容坏了?没说明白

网友:
可以了,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乱哦,前面说32.768是好的,后面又说不起振,我帮你修改下吧。如果真是这个电容换一个就好,我估计你会 ...

谢谢饼哥指点,前面说的32.768起振,是指KB3720QF旁边的那个O2X1晶振起振 后面不起振的是桥旁边的SX1 我就是换了SC144  SC143这一对谐振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章说32.768晶振已经起振,结果又变成不起振;而且32.768与25晶振都能搞混弄错。。。。。。。

小白写贴,没说清楚,不好意思,已经做了修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谐震电容坏 应该短接两脚会起来  路子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

哦,这样啊,多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本事把图纸放出来                   :

我只羡慕你的图纸

图纸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可以参考华硕B150 PRO GAMING REV1.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豁,25M晶振变性了吗,什么时候长这样子了

哈哈,看错了

网友:
电容明显坏了,捡钱啊这是,如果外观是好的怎么知道是不是晶振坏了呢?没示波器

网友:
小白也在学习的路上

网友H:
楼主修的美女果然挺漂亮的,啊,不是,是主板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的美女果然挺漂亮的,啊,不是,是主板挺漂亮的!

网友:
哎羡慕能修板修显卡的。想静下心学下的,时间再也不允许。现在是真没精力再跑深圳去了

网友:
分析得很不错

网友:
待机条件  很有用   我收藏了

网友:
先测容易测的条件 不用看图纸就能测的那种

网友:
哦,这样啊,多谢指点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谐振电容坏的真不多呀!

网友:
楼主资料挺全的呀,晶振 不起震应该早就要查了。

网友I:
大神,我的主板会莫名其妙重启,可以修吗

网友:
这个钱捡的爽啊!目检很重要

网友:
不错,修的可以,思路清晰

网友:
你这贴水得一B

B150系列,PCH待机条件有DSWVRMEN和INTRVRMEN这两个信号吗?

B150系列,PCH的供电还叫VCCSUS3_3吗?

你这种 贴子,迅维还给你加“荐和火”
迅维怎么想的?

网友:
没试过换谐振电容可以搞定的,多数是断线或者待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我的主板会莫名其妙重启,可以修吗

可以的,你也可以的,认真仔细查条件

网友:
不错厉害,没有表诉清楚

网友:
恭喜老板捡了个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可以参考华硕B150 PRO GAMING REV1.00的

华硕的图纸很少的,谢谢!

网友:
这主板中KB3720QF这个芯片是EC吧?

网友:
已经做了修改

网友:
可以说经验还是比较丰富 理论只是一部分

网友:
题目:维修小说   ,,,,,    ,,,

网友:
技术顶呱呱。。。美女图没有

网友:
华硕的图纸很少的,谢谢!

网友:
主板修的少,不过还是值得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你真的是修的少,正常情况就是不触发查3VSB正常的话就查RTC然后用示波器打32.768 你居然是最后才想到。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下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牛逼。。。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25M晶振长这样吗?感觉就是32.768晶振啊?我读书少,表骗我。。。

你是tb上卖U盘 固态的吗

网友:
基础没学好,所以看起来好复杂啊,还需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

网友(2021-06-24):
多分享经验,与坛友共进步

网友:
这个晶振质量有点差呀

网友:
学习了!台式机主板修的少!

网友:
这个不错,经验丰[富]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美媚的图

网友:
小白学习了,虽然不是看得明白,

网友(2021-07-25):
应该短接两脚会起来,,,同问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学习了 都是经验

网友(2021-08-28):
asus主板 学习一下

网友(2021-10-11):
BIOS跳线接错了?

网友:
哎 今天修了一个显卡 都是老显卡了- -都有点旧迹斑斑腐蚀了 给他刷刷灰 涂涂硅脂然后各个地方修复一下 好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