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潮7000-14IKBR 不触发

楼主(2021-05-25):
客户描述正用着突然黑屏无法开机!
拆机检测3 5V待机全无!找到图纸,开始测量!发现此处公共点对地短路!

主板处位置

开始此处接线,开始烧机!1.8V整起

果不其然,此电容严重发烫,直接找个大小一样的更换!

在测试对地阻值正常!哈哈,直接秒杀了!

上电!开机!

网友:
啥情况,后续呢

网友:
刚才没编辑好,可以看了!

网友:
维修心得:这款主板的贴片电容很多容易坏,看了几个帖子故障差不多,各位大神遇到这种问题直接烧!省时省力!

网友A:
这个本的电容每次坏的都不是一个位置,哪个位置都有

网友B:
兄弟,可以,感谢分享。

网友:
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C:
昨天我也碰到一台19V短路的,以为捡钱,结果CPU坏了

网友D:
这故障修比较简单,之前有修到。厉害

网友:
哈哈  遇到这种直接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故障修比较简单,之前有修到。厉害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也碰到一台19V短路的,以为捡钱,结果CPU坏了

那就比较悲催了

网友:
一看就是大神  还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的电容每次坏的都不是一个位置,哪个位置都有

是的  我看别的机子有很多这种故障  这批电容质量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感谢分享。

相互学习分享  哈哈

网友:
用热成像仪,秒杀之

网友:
搞了热成像了 就不用烫手了

网友(2021-08-01):
有图纸吗 我的也是短路 显卡供电电容坏了 现在修亮了 但是开机冲一会电,就充不
了

网友:
又是赚钱的电容,维修最喜欢了

网友:
这个不用烧吧 这个本支持公共点到各处电路有短接点 直接找到短接点 找个好的放大镜 观察 基本一下就好了 实在不行也就几个电容 全部拆下不短了 在测试拆下的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公共点短路的故障点有好几个,没次故障点都不一样,但是都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