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用itunes刷机不亮屏,爱

楼主(2021-05-25):
xr用itunes刷机不亮屏,爱思到11就停了。
之前是换了硬盘用了18天,就不开机了。
测试,不联机。
淘宝买了硬盘,可以联机,但是刷机不亮屏。
现在开机电流停在50毫安不动哦。
换了两个硬盘都这样

网友:
上盖没工作,查i2c和检查上盖工作条件

网友:
这是换硬盘导致虚焊了吧。普查一遍各路供电吧

网友:
xr的尾插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
保存一下,坐等结果

网友:
cpu部分不正常

网友:
不装硬盘刷机如果不亮苹果Logo,查cpu或上盖工作条件……

网友:
吹爆CPU了吧,建议重装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