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7A AA55EA1S 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1-05-25):
阴雨绵绵,生意与这天气一样糟糕。。。

进入主题

故障现象:触发正常,不亮机,不跑码

经检查无CPU 供电,AMD的桥供电,VDDR_RUN 供电都在CPU 供电出来后,由PG开启的。找到图纸,芯片又不一样

,找到芯片数据,查得VMIP 芯片供电正常,无开启,开启又由Q26控制,Q31,Q30,Q27的CE脚都必须被导通,查得这三个NPN三极管的B极都为高,但Q31 C极并没有被拉低,于是撤掉Q31,CE直连,再次测量Q30的C脚还是为高,于是撤掉Q31 ce直连,开启有了,测量CPU 供电正常1左右。以为好了,但还不跑码

测各路供电,到U4 时无电压输出,经查是APU VDDR RUN  查芯片供电,Boot正常,COMP 为低,以为芯片坏了,于是用RT8201代还(此芯片BOOT由内部提供),把TD1撤掉,还是不出,于是查COMP 此电压<0.4V 就会关闭PWM输出,于是把控制它的三级管撤掉,上机测试,跑码正常

至此维修完成

                                        By:FROM外长@FIX快修

网友:
不错的分享,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