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待机电压?#主板维修#

楼主(2021-05-25):
如何找待机电压? #主板维修#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放到什么档?

网友A:
饼哥,迅维有教撬黑胶芯片的教程不?撬了几次,芯片好好的,焊盘掉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饼哥,迅维有教撬黑胶芯片的教程不?撬了几次,芯片好好的,焊盘掉点了

https://edu.chinafix.com/cloud/s ... %B6&type=cours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edu.chinafix.com/cloud/s ... %B6&type=course

这个我看了,感觉就像是拆一般芯片的手法。笔记本远程里有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看了,感觉就像是拆一般芯片的手法。笔记本远程里有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