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小米L43M5-AZ的电路图

楼主(2021-05-25):
一台自用的小米L43M5-AZ液晶电视机,看着看着突然屏不亮、无声,只有指示灯还亮着,按物理开机键及遥控器开机都没反应;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按物理开机键及遥控器开机还是没反应,而且指示灯都不亮了。拆开后盖,不接电源,测三只大电解电容两端一直有250V直流电压。是主板故障码?

谁能提供小米L43M5-AZ液晶电视机的电路图吗?不胜感激!

网友A:
电路图那是白日做梦。淘宝买块板回来换上吧。

网友:
250V就不正常了.220V整流出来300V左右

网友:
芯片供电.程序.看打印信息

网友:
从没有见过你小米的图纸

网友:
某宝搜索有同型号主板,花120元拍下,今天收到主板后马上换上,开机,亮了!升级系统,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那是白日做梦。淘宝买块板回来换上吧。

我就是这么做的。主要是纠结在怎么判断确定是主板坏了?卖家声明“本店所售配件只提供保修/包换,不退货,并且不提供试机,产品7天内有质量问题我们负责来回运费更换。任何原因需要退货的,只能退货款的80%,严防有的不良买家拿回去试了,又说板子不行。”

拔掉电源插头后,再三测试电源整流滤波电容两端一直维持250V电压,没有放电回路,就确定是主板故障。换了主板就OK了。

网友B:
我同型号的小米电视不开机 指示灯一直亮白灯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不知道是哪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型号的小米电视不开机 指示灯一直亮白灯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不知道是哪块坏了

淘宝买块主板换上。

网友:
250v不正常啊!一般310,开机后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