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流程

楼主(2021-05-25):
刷写BIOS流程

网友:
就是几张图片,没有说清楚哦!

网友:
这个就像装系统一样,属于基本功要会的。

网友:
这个需要看另外一篇帖子,先连接好主板的bios和正常的电脑,然后打开这个软件把下载好的程序刷写进去就可以: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