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用可调电源就不过隔离???想不通。

楼主(2021-05-25):
主板是ASUS K55VD REV3.1,来时是适配器、电池都不触发,拆出主板检查发现BQ25A的20脚0V,是PD8802坏,换后正常,BQ25A的6脚2.6V、16脚6V,但4脚0V,不能开启隔离,用的是可调电源。......开始沉沦:换BQ25A还是一样; 把待机3、5V的AC_BAT_SYS断开,BQ25A的4脚有25V,公共点19V正常了。换待机RT8239B(JC=)、3、5V的上下MOS管后,接通AC_BAT_SYS故障不变,还是无导通隔离的24V,唉!用电池试试,装上电池点开机键触发亮机了;取下电池,顺手拿个19V3.42A的适配器接上,出怪了——怎么能过隔离,能触发亮机;换用可调电源,用18-21V5A试,都不过隔离,BQ25A的4脚整死不出24V。求解惑。——可调电源一直用得好好的,也用另一台笔记本单可调电源试了没有问题。

网友:
老师傅遇到新问题,这个确实难以理解

网友:
这个确实资历很老的老师傅

网友:
你哪适配器输出不了5A所以可以。可调限制到2A试试

网友A:
可调电源的引线接口接触不良了,时间久了需要换一下。

网友B:
检流那一块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可以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的引线接口接触不良了,时间久了需要换一下。

我是只要接口不紧实就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流那一块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可以查查看

如果检流有问题的话,那笔记本的适配器又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