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XP系统

楼主(2021-05-25):
像各位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有一块戴尔主板(很老的主板)用的还是DDR2的内存、XP系统、USB插 鼠标键盘大概20多分钟左右,鼠标就不能用了(灯灭了),键盘可以正常使用,是什么原因?系统重装了,USB串口管理也设置过了、BOIS设置里面的电源管理SP3  SP1也设置过了,还是一样!重新拔插一下大概又能用20分钟左右。

网友:
你确定不是鼠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