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技嘉B75M-HD3 REV1.0加装NVME

楼主(2021-05-25):
买了一个PCIE转接卡,装NVME固态硬盘,技嘉B75M-HD3 REV1.0主板,装好了,有图有真相,然后用编程器备份了BIOS,发上来共享给大家。

网友:
同是固态硬盘,NVME与AHCI(SATA)有本质区别。

网友:
华擎880GMH/U3S3也可以,不过该板只有1个pcie。映泰Hi-Fi B85W也可以,两个pcie。

网友:
NVME可以当启动盘用吗

网友:
不错B75M发挥余热,速度飙起来,就是没有独显用了,PCI只有一条插槽。

网友:
UEFI的BIOS 都可以插入NVME 驱动,自己插入就可以了。网上教程一大把。

网友:
速度还可以速度还可以

网友:
速度真心不错,体验比一般的固态怎么样?

网友:
还有就是什么板都可以改吗?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有这样的!

网友:
NVME可以当启动盘用,我的就是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