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DINO 7代I7 1060 游戏本维修

楼主(2021-05-25):
周末接了一台雷神游戏本,说是开了不机,目测主板没有维修过,是第一手拿到售后站的。这个主板是广达代工的,板号为NL5,CPUI7 7700。插电测试发现按开关00.05A到0.03A开机灯闪亮后掉电,充电正常,测试待机有+3VS5,并且有3VPCU线性电压,查图纸得知这款机待机只有3V,5V是触发后才有的,按下开关瞬间测量有+5VS5和其线性电压,再测挨住CPU的一个电感发现有1.01V DEEP SUS 为桥供电,按理说到这个地步要到内存供电啦,侧量内存供电没有,供电芯片为RT8231BGQW,测试其条件,VDD有5V电压,TON脚电压为2V,测试电阻499K正常。78脚控制脚S3 S5无电压,难道是思路错了吗?看图MAINON控制S3 ,SUSON控制S5信号,这个信号都是EC发出,难道是EC坏了吗??EC型号是IT8987E,广达高端主板多用的,特别是HP的暗夜精灵系列,暂无思路先刷个原厂BIOS吧,刷完后故障一样,基本上不用怀疑BIOS,因为我们是直接在厂家上面下载的。排除BIOS后回到EC芯片,听说IT8987E带程序,但我找厂家提供的BIOS并没有找到EC ROM,说明这款机器是不带程序的,只有一个16M的 BIOS程序,此BIOS是参于触发的。然后周一太多事忙,没理它,也暂无思路。今天抽出来看了一下,反复测量过程中发现忽然间竟然触发了,且电流很欢快,已经亮机了,并且能进系统,断电后再按开关又回到原始故障了,再怎么按都是掉电。没办法只能慢慢按时序测,因为图纸没有标示时序图,只能靠自己摸了,测到EC RSMRST#待机好信电脚正常,S5_ON正常,DNBSWON#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有跳变,但桥返回SUSC#信号只有微弱的0.03V左右的跳变,正常是返回3.3V,开始怀疑桥可能是虚焊了,按着这个思路继续细心尝试,不想有事无事就干桥,毕竟这种桥很贵,加焊不好爆了就麻烦了。继续尝试风枪背面加热法,然而情况依旧,尝试多次按开关尝试点亮它,后来竟然给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摸到桥后面的电阻电容就容易触发,经过多次按开关中途有两次点亮,并且能正常进入系统,发现功能一切正常,说明桥没有坏,最多是虚焊了,毕竟这是我第一回看见SR30W虚焊,一般都是直接死。最后确定是桥虚焊导致的触发掉电,上焊台焊了一次到260度,感觉差不多就停了,这桥薄容易爆,焊好后每次都能点亮成功修复。最后最测量了一VCCGT传说中的核显供电,发现这个电压亮机后是有1.05V的电压,6代以后的标压CPU核显应该是一直会有电压不会说开机后消失的。最后附上主板测量电压图,亮机照没有拍。BIOS明天上传,但是不带LOGO,绝对可以的。

网友:
还是喜欢看有思路的维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理论到位细腻!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我就不行了。我的0.8掉电,拿去交换了。ε=(′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