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名人堂780T进游戏卡死

楼主(2021-05-26):
到手时花屏,用软件扫显存C1报错,经过重植显存加焊GPU一顿操作,终于不花了。打了驱动后,鲁大师、甜甜圈都能正常跑过,就是温度偏高,甜甜圈两分钟就突破90度。然后玩了下游戏……哦豁!问题暴露出来了。坦克世界开局刚打出去一发,屏幕猛地出现小碎花,然后就卡死报错了。不得已拆下显卡把10M和1024M的都跑了一下,结果如下:
没思路了,先刷个BIOS看看吧,不行拉倒。

网友A:
看看显存供电了,感觉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存供电了,感觉核心坏了

显存供电正常,买钢网植下核心再看看

网友B:
在进入大型游戏的时候,测量显存供电,可能供电稳压管因老化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C:
这卡千万不要重植核心
拆下来你就后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卡千万不要重植核心
拆下来你就后悔了

这个一拆容易起皮板子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拆容易起皮板子报废

名人堂的板子还行

网友:
我有一张970,也是玩战舰这些大型游戏重启,玩lol就没问题

网友:
也不一定是核心坏,最好是超频显存测试!!!!!!!

网友D:
显卡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E:
核心,概率很大,全报错的不干核心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心,概率很大,全报错的不干核心的很少。

故障往往出现在,正常使用,玩游戏跑鲁大师什么花屏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进入大型游戏的时候,测量显存供电,可能供电稳压管因老化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带载能力不够。

核心供电显存供电电容一股脑全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LAOXIONG,二维码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