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维修华硕R412M键盘触控板不能用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5-26):
型号:华硕R412M
板号:X450MD REV:2.0
此板是触控板和键盘统统不能用  只能在BIOS里面用  PE里面也不能用 多半是EC程序的问题

EC芯片是IT8985E

此芯片的程序是挂在BIOS上 只需要刷BIOS  程序便会自动写进EC里面

二话不说直接刷BIOS  可刷上依旧不能用  那就奇怪了  打了BIOS到EC的阻值正常 也没有断线  只有换个EC试试看
换上EC后可以用了   但是刷的这个BIOS开机要比我原机的BIOS开机要慢点  于是我又将原机BIOS刷回去  刷完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键盘触控板又不能用了  WTF? 这是什么情况  又把刚才的BIOS刷回去  还是不能用  我崩溃了  没办法 于是又换了个EC
换上又能用了   我想再刷个BIOS 看看能不能使用  刷上果然不能用  那就不是EC问题了 完全是BIOS程序没有自动刷进EC
想了想每次把EC拆下来 再装回去的时候就能用  是不是BIOS信号断开后 装上去才能刷进EC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把从BIOS到EC之间的电阻给先移开 再装回去

装回去过后  果然可以用了  证明程序刷了进去  我反复试了两次 只要重新刷了BIOS 键盘触摸板就不能用了 只有把电阻移开
再装回去就可以用了  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用了一天 目前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开机从官网下载个直接刷,不知这样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