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5-26):
索泰的1063霹雳版,其中显存的控制IC被打磨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IC的型号,请告知,先谢过了!

网友A:
几种方法:
1、百度图片,看能不能找到拆机图或者别人拍的图片。
2、拍个照片给X宝卖芯片的商家,看能不能找到型号。
3、花钱请人查,论坛有高手在,不过要花点小钱。
4、买个一样的显卡或者料板,直接拆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种方法:
1、百度图片,看能不能找到拆机图或者别人拍的图片。
2、拍个照片给X宝卖芯片的商家,看能不能找到型号。
3、花钱请人查,论坛有高手在,不过要花点小钱。
4、买个一样的显卡或者料板,直接拆个芯片。

谢谢你的热心!码了这么多字。

网友:
标了Q526的六脚丝印“S1AR”又是什么管子啊?到处查不到,这是要劝退的节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种方法:
1、百度图片,看能不能找到拆机图或者别人拍的图片。
2、拍个照片给X宝卖芯片的商家,看能不能找到型号。
3、花钱请人查,论坛有高手在,不过要花点小钱。
4、买个一样的显卡或者料板,直接拆个芯片。

这个芯片在影驰1060的电路图里找着了。

网友:
好模糊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