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修不出的公共点电压(戴尔5390。板号18769-1)

楼主(2021-05-26):
戴尔5390。板号18769-1 原机故障是电池开机,正常运行,插适配器不可以运行(也不充电)。拆机测量PU4403坏,pu4401第14脚没有低压PC4417短路。换上pu4402,pu4403。pc4417后还是不上电。测量芯片(如图所示)条件基本满足(具体还差哪些条件还要请教高手)换上PU4401后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PU4401型号9538H,下载了个9538的数据手册没读得太明白。

网友:
学习。。。。。。。。。。。。。。。。。。。

海阔天空a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这个电路图要吗?

网友A:
是不是芯片不行。。。。

网友:
他9538H的数据手册给个。主板图纸已经有了。有点位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不行。。。。

换了俩个。准备重新发。

网友:
是不是管子换的不对

网友:
luo guo

海阔天空a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这个点位图我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位图我有

能给一个么。收费

网友:
有图纸就成功了一半了

网友:
持续关注,后续解决步骤,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一个么。收费

不收费。

网友:
第一次发的时候在审核没看到以为不成功,又发了一次,麻烦管理员删除

(5)DELL LATITUDE 18769-1 LATITUDE 3301 WASP 13 CS A00 20190307fz.c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一个么。收费

点位图已发,正在审核吧

网友:
刚才点位迅维官网有

网友:
好了没luogou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海阔天空a -2 尽量去发表与主题相关的言辞,,务要随便言辞

网友D:
查下ACAVIN相关,估计 你要请我吃饭!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海阔天空a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ISL9538H新型充电电路

网友:
芯片今天到,明天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ACAVIN相关,估计 你要请我吃饭!

经过VDD分压后3.3V

网友:
你插电池了吗 有的新dell 插电池才过 保隔  有的只认原装适配器才过,,有检测吗

网友:
兄弟 你应该站出来  给楼主道歉  你看看 你打的什么字  虽然知道你可鞥打错字了,,但你也应该站出来道歉

网友:
保护隔离上下管短路?

网友:
PU4402没导通?看芯片开机条件,都有那就是芯片问题了,不过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EC拉低了信号,放生了。

网友:
先排除后继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不要忘了,dell  中间针啊,这个机器中间针的一个二极管容易短路

网友:
这个机子的公共点是13v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用原装电源,原装电池,应该可以

网友:
他不研究了,说放生了....

网友:
这个位置看了吗

网友:
管也换了。没法搞下去。

网友:
他说的ACAVIN3.3V,这个电压是对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图纸,有点位才好下手

网友:
可以把这个图纸上传一份

网友:
论坛上已经有了,鑫制造里也有。没有必要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