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华硕GTX970显卡砍屏蔽显存通道

楼主(2021-05-26):
此卡是咸鱼上收到的花屏卡,用mats扫描出B通道两个显存都报错,把显存拆下来打二极值短路的,换了显存也不行,所以想请大佬把它的B通道显存屏蔽了将就用,有偿帮改bios可以走咸鱼交易,WX16683171246

网友A:
看到请帮一下,搞维修不容易还亏着钱呢

网友:
你还是省省吧,真正技术大佬那有空搭理你。修机子时间都不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请帮一下,搞维修不容易还亏着钱呢

感觉明显还没检查完工作条件 你这么百分百是背面问题,

网友:
每次报错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明显还没检查完工作条件 你这么百分百是背面问题,

背面的元件会导致显存数据线短路吗?

网友A:
对,换了显存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换了显存也是一样的

是量出来电压短是吗?

网友:
先确定下电压

网友:
显存电压是1.5v的正常,显存其它还有什么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的元件会导致显存数据线短路吗?

短路的情况会烧显存 你弄懂了没

网友C:
拆了核心量量短不短,短及时核心了。貌似9系不能跟7系一样屏蔽通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核心量量短不短,短及时核心了。貌似9系不能跟7系一样屏蔽通道吧

八九不离十是核心了,这种显卡不太可能两块显存同时虚焊或者损坏

网友:
最新进度是9系卡的bios是完全加密的,没有办法改,就算改了屏蔽成功了也会驱动代码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请帮一下,搞维修不容易还亏着钱呢

搞好了吗?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

网友:
显卡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
换了显存都一样,那不只剩下主芯的问题了吗?

网友:
水涨船高~主芯片也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请帮一下,搞维修不容易还亏着钱呢

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个要弄

网友:
我也经常咸鱼赌卡,,里面10个游8个都是坏核心的。。。你自己要仔细甄别。。我目前买了差多的10张卡,赌输了3张,然后赌输了卡还是挂闲鱼亏点本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