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不上电求助

楼主(2021-05-26):
待机电流0.001,待机有3.3V和5V,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12,内存电压1.35V没有,查了内存开启电压S5没有,S5来自SYSON (EC的95脚)接着查了EC的AVCC 3.3V;EC_RST  3.3V; ACIN近 4V;LID_SW 3.3V;RSMRST 3.3V;ON/OFF有高低高跳变;PCH_PWR_EN有3.3V; 请大家帮忙分析,问题在哪?

网友:
这么就放弃了,可能是桥

网友:
这机器不上单 之前修过很多

网友(2021-07-06):
这个机器coms复位容易出问题南桥也容易出问题刚修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