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小米笔记本161201-aa的局部图!

楼主(2021-05-26):
HDMI接口坏了,拆的时候吸锡器不小心把旁边的小零件吸掉了,看标识是2个二极管,中间是不是有电阻啊,具体多大的电阻,能不能帮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要的图片 ,正好有一台,开机屏暗暗的闪一下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 一段接地另一端 都是8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图片 ,正好有一台,开机屏暗暗的闪一下不知道哪里问题。

666 雪中送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图片 ,正好有一台,开机屏暗暗的闪一下不知道哪里问题。

谢了,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