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cpu坏的几率有多大

楼主(2021-05-26):
这种情况下,cpu坏的几率有多大?测了一下cpu边上电感对地19
准备把这个坏的接口吹下来,吹了半天吹不动,换烙铁,开到400度,还是不动

网友:
看usb的两个数据脚都没有连到5v脚,应该没有危及到CPU

网友:
直接上bga,一下搞定

网友A:
自己测量数据脚阻值,如果不对,桥和cpu在一起的可以说cpu坏
cpu和桥没在一起的,换桥就好;
很少会出现接口坏烧桥的

网友:
500度风速最高使劲吹

网友B:
数据脚对地阻值正常一般就不会坏   500度8档使劲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脚对地阻值正常一般就不会坏   500度8档使劲吹就行了

Cpu没坏,桥1v短了

网友:
要有铅的锡把全部脚连住,用什么都可以拿下,下面用卫生纸折厚点拿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量数据脚阻值,如果不对,桥和cpu在一起的可以说cpu坏
cpu和桥没在一起的,换桥就好;
很少会出现 ...

遇到好多USB接口坏,测量数据线 接地了,已经拨正 没有搭铁。直接都不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