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6-71-W65D0-D02 不触发

楼主(2021-05-26):
神舟6-71-W65D0-D02 不触发  二修机来,给别人动过BIOS,EC IT8587E
待机为0.09左右,有待机VDD3 3.3V 但没有VDD5电压, DD_ON为0V,查了别的差不多机,有的说是触发后才出来VDD5  查U49 P2808是正常的,脚位也正常有跳变,查EC 条件AVCC 3.3V正常,VCC为0V触发信号也有,21脚LID_SW# 也是3.3V, 正常,就是没有发出35脚 EC_RSMRST# 一直为0V,后以为是EC问题,定了带程序的芯片回来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  不知道还要查什么条件,EC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这个EC_RSMRST#  还有这处时序感觉有点怪怪的,看不懂 DD_ON 比那个RSMRST#还是早出来 后看到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1976-1-1.html 贴,说待机就有VDD5 难道要把这个待机电压先修出来

网友A:
你可以冲刷bios试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可以找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冲刷bios试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可以找下

这个BIOS上家也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上家也刷过,

我后面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冲刷bios试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可以找下

通病就是那个U49 这个P2808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已经 排除过了 这个应该是5V开启,是由DD_ON控制的,应该是EC要出来个DD_ON信号才可以

网友:
基本工作条件都有了,为什么还按开关没用呢?再看看SUSB#、SUSC#阻值正常,RSMRST#阻值正常。 RSMRST没电压,为了明确是EC问题还是南桥问题。就断开EC第35脚。通电按开关,发现RSMRST#已经有3.3V(测ec上引脚 )。南桥端无电压。一般可以判断是南桥问题了,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测得南桥的vccRTC、RTCX时钟、RTCRST#、SRTCRST#、INTRUDER#、INTVRMEN电压  如果是小南桥 很有可能是它

网友:
买bios刷下

网友:
经常也遇到这情况

网友:
VDD5在3.3V后就出来了,

网友:
神舟的桥好容易出问题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负责任的说,5V是触发才出来的

网友C:
很负责的说,5v是触发才出来的,rsmrst#也是触发后才被拉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负责的说,5v是触发才出来的,rsmrst#也是触发后才被拉高的。

对的,蓝天的板子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两块,找到了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2023-03-06):
解决了没有,我这里有一台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