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Z笔记本,电流跑1

楼主(2021-05-26):
华硕VM590Z笔记本,电流跑1.53不显,我小白请教维修思路?开关可触发、可关。感觉到开机动作已完成工作但不显示,屏已排除。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A:
你就换了屏  其他操作做了吗  都有啥  不清不楚  叫别人怎么说

网友:
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换了屏  其他操作做了吗  都有啥  不清不楚  叫别人怎么说

BIOS没刷,一没找到合适的,二感觉不是BIOS问题。比如CPU工作电压多少不是很清楚

网友:
BIOS还是要排队下的

网友:
外接显示屏试试,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可开可关机那就是显示这块的问题了  显卡啊屏接口什么的

网友:
这机修过几个了爱挂桥  旁边供电引起的 换原芯片稍不好还挂 拆掉改稳的一批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能不能亮屏,或者换了内存试试,不行刷bios。

网友B:
屏19v和3.3v,屏检查电路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19v和3.3v,屏检查电路测一下

外接屏也不显示?

网友C:
估计显卡的问题多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显卡的问题多些吧!

刷了几个BIOS情况差不多一样,内存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