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主板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21-05-26):
图中黑色是电容电阻还是电感?完全短路状态。南桥上面的好多个小电容也都短路,usb23脚无阻值14脚有5v电压,现在的状态是通电后风扇都转,cpu也有温度,鼠标亮,键盘不亮,面板指示灯不亮量了一下只有1v左右的电压,显示器不显示,南桥感觉没有温度,难道南桥挂了?松香大法试了主板上所有元件,没有发热点,不像是哪个原件短路引起的,因为长城电源八脚芯片炸了导致的主板症状,电源烧了会直接烧坏南桥吗?

网友:
黑色的是电感, AMD的机器 先看下纽扣电池有电没 或者扣了放下电 再装上 有惊喜。  三板斧大法 测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直接吹下桥。单桥吹吹也有惊喜。 希望能帮到你,不是惊吓。

网友:
黑的是电阻,在路量电容难辨好坏。

网友:
是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
l黑色贴片元件是电阻,通常片体上印有字母数字标识,而其他杂色贴片元件多为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