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屏背光供电

楼主(2021-05-26):
屏背光闪,接15寸屏19v接口电压会跳变,接14寸屏19v会稳定到16v,背光不闪,不接屏幕,电压正常,找不到原因啊,麻烦大神指点下,版号GH5KNX1 MB REV 1.0

网友:
原机15寸屏幕,换过屏幕和屏线

网友:
b26后面19v接不同尺寸的屏幕电压会变

网友:
B26找个保险电阻换上去或者直连

网友A:
要不要我告诉你?我研究出来的通病

网友:
镊子短接下试试

网友:
这不是那个保险的事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我告诉你?我研究出来的通病

请説

网友:
楼上好几个说对了,不知道楼主搞定没?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A:
就是主板上屏接口附近的保险电阻的问题,亮度太高电流不够就会这样。反正在屏接口附近的保险电阻只要测到不通的全部换掉

网友:
保险有阻值了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
干B26, 大多数情况能好。

网友:
Q42或者是B26老化导致,可以短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干保险把,我发过帖子有经验

网友:
通病,地球人都知道了吧

网友:
Q42 DS短接,保险短接,OK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19v和3.3v的屏保险换了应该就欧克了,同方代工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板上屏接口附近的保险电阻的问题,亮度太高电流不够就会这样。反正在屏接口附近的保险电阻只要测到 ...

正常损坏后 前后端电压应该不一样吧  如19V 后端会变 16 15v

网友:
神州的本子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损坏后 前后端电压应该不一样吧  如19V 后端会变 16 15v

他不是完全损坏。只是有了一点点坏

网友:
搞定了,换B26和Q42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每日进修一下

网友:
EC也有小短路,也换了

网友(2021-09-27):
我的不出这个WEBCAM_ON,其它都正常,看图纸是EC过来的也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