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6220A代换NB671G成功

楼主(2021-05-26):
接手一台V星笔记本MS-16J91-1.0大短路,测量1.0v供电电感对地值为0,拆除芯片后阻值正常
查看芯片   丝印为AEAH  型号NB671G,电路如下

查找后没有同型号的备货,只有一个丝印为6J= 型号RT6220A的芯片长得一样,查引脚

只有3pin的定义不同,查资料显示 :切换VCC的输入电源电压,电源切换的。在主板中悬空使用,只要不短路拉低vcc就行(个人理解)于是代换焊接

成功点亮

网友:
技术真好,竟然改成功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1-06-29):
的确可以代换,已经试过了

网友:
不懂啊,也没烧鸡咋就认定是芯片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