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da0g7amb6d1内存槽通病

楼主(2021-05-26):
裸板电流大概0.3A到0.5A之间,,这时候复位和显卡供电都没出没到这步不要纠结,直接加焊内存插槽温度高点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你才发现啊 这种问题早知道了 其实很多认都不愿意公布出来 大家都懂得

网友:
           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发现啊 这种问题早知道了 其实很多认都不愿意公布出来 大家都懂得

所以我公布

网友:
返不返修另外说,最重要的是知道问题

网友:
还真的是,今天遇到一台,裸板电流在0.4,接不接内存都一样,示波器打显卡电压测不到,集显也没有。抱着不过内存的思路,准备刷BIOS,不行就要去换U了。 按照你说的,加焊内存槽,通电 电流有跳变了,谢谢分享

网友:
照说现在的工艺 内存槽空焊是很少见的

网友:
这都以前有铅时代 的毛病了

网友:
这个板这个问题我确实修过一片,那片板内存槽有点氧化加焊洗干净就好了,没想到是通病,下次得留意一下这个板。

网友(2021-09-30):
联想e480碰到过内存槽问题,他机器就一根内存,但是俩槽都不亮无意间压着内存开机可以亮就给他换了内存槽,一个月之后返修再次换内存槽。。。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到过一台  最后面几个脚虚焊 加焊就好了

网友(2021-11-03):
大神厉害,刚修一台惠普14-ce 开机不亮看电流是反复重启,想去干BIOS的,但去掉电池后再开机发现电流卡在0.465A屏不亮但键盘大小写灯闪烁三长两短,查HP键盘灯故障码就显示是内存问题,换了内存还一样,想继续干BIOS的,在论坛里搜索BIOS时看见大神的帖子,果断先加焊内存接口。
先加焊内存巢外侧后试着开机发现故障依旧,然后继续加焊内存巢内侧后再上电居然亮机了。
目测故障应该是内存巢背面两个键盘支脚引起的,支脚前方上面就是回车键,再不上主板螺丝前,如果稍微用力按回车键就会发现内存巢会被顶起来,上了主板螺丝后顾客如果大力敲击回车键时间一长就有可能导致内存槽脱焊。
这个机器就一个内存巢,要不是看了大神的贴估计要走一些弯路。

网友:
遇到 过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