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 IdeaPad 700-15ISK间歇性无法加载系统

楼主(2021-05-26):
联想 小新 IdeaPad 700-15ISK 间歇性卡系统LOGO 滚动条转圈无法加载系统,有的时候卡3-5分钟还能进系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BIOS刷过外设全部断开,硬盘内存换过,现象一样。触摸桥芯片有烫手的感觉(热还可以长时间放置)。现在完全没有思路,想加焊桥芯片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怀疑是它就搞它,搞了再说

网友:
桥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

网友:
桥不行就cpu了,现在的机子什么故障都有可能与cpu有关

网友:
希望楼主跟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它就搞它,搞了再说

现在都这么简单粗暴么?怀疑就干哈哈

网友B:
这个机子的桥是有问题的  还有好多电脑 无法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的桥是有问题的  还有好多电脑 无法关机

看来是桥的问题了,休眠后不唤醒。有时也不关机,桥芯片需要更换是吧

网友:
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吧    只能换桥 试了 这个桥好像还挺贵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桥要改bios的哦

网友:
确定进系统一切正常么,五合一卡,PC卡这种挂在PCI-E总线的功能模块都检测了么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或者是外挂硬盘试试

网友:
这种真没法搞了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
我有台经常死机——没办法技术不好只能盖白布

网友:
楼主,在换桥测试了吗?修好,分享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