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集显 花屏问题 -

楼主(2021-05-26):
进 pe, bios 显示没有问题, 装 集显驱动 桌面就变形,不装驱动 没问题 。 集显 坏 ?

网友:
遇到过一台  具体怎么修的忘了

网友:
怀疑 集显 坏了

网友:
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cpu 个人觉得

网友:
换个64位的系统看看

网友:
我还遇到过BIOS界面就花屏的,重启后进到桌面竟然还能看到没有完全抹掉的BIOS界面,估计也是集成显卡坏了

FYY

网友:
换个主板有可能好了。技嘉板遇到过一次,好像是bios兼容性不好。当然也有可能是核显快坏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 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先更换一根显示器连接主机的数据线,不行的话拆主板刷BIOS,再不行更换CPU。再不行那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或者是针座的问题。有遇到过的

网友:
可以换驱动版本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好像是BIOS里面有个模块改动一下就好了,没记住,大概是ACER的台机

网友:
屏线换个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屏幕不平

网友:
什么集显?如果是UHD610 630之类的老实的用windows10.
windows7的pojie驱动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