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个电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1-05-26):
本人在维修方面是个野路子,平常就靠些经验与简单的电路知识来维修,看图纸的时候有些地方看的不太懂,麻烦有空的大佬抽时间给讲讲,万分感谢

下图中的是think的T570适配器相关电路,这个EC的L2脚在没插适配器时是不是高电平3.3,插了之后就变成低电平了,对吗?

网友:
额,说错了,是不是插了适配器,L2脚是3.3?

网友:
恐怕不是的。信号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数字信号才说高低电平。模拟信号可不止两种状态。

比如说这个ACDC_ID是个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0.5V可以代表45W,1V代表65W,1.5V代表90W, 2V代表125W。
这个数据只是我为了举例随便编的。真实数据要看图纸里面有没有标注。

网友A:
L2内部名称是ADC2,表示这个脚可以进行模数转换,可以测量具体电压的。就像台式机主板的IO芯片可以显示+5V的真实电压5.11V, +12V的真实电压12.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内部名称是ADC2,表示这个脚可以进行模数转换,可以测量具体电压的。就像台式机主板的IO芯片可以显示+5V的真实电压5.11V, +12V的真实电压12.3V。

那这边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手上有一台T570,有时候会检测不到适配器,这个可以通过两个这条线路上的电阻的电压或者是L2引脚的电压来判断是否是该电路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