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图纸帮我看看这个电感是通到哪里

楼主(2021-05-26):
这个r68短路了,主板是华硕fl5900 x556

前级是这个up9011发出来的

网友A:
按具体版号搜索下 论坛有维修指南或者点位可以参考

网友:
+1.0VSUS,桥待机供电。你这是桥U一体的,就是直接进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具体版号搜索下 论坛有维修指南或者点位可以参考

,谢谢,找到了一个x556uj.,发现这个电感是1.0vsus,通cpu的

。cpu估计凉凉了

网友B:
哎,估计客户是不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估计客户是不会修了

关键是这个板子买都买不到

网友:
那就把 CPU 干下来

网友:
cpu供电,看来CPU坏了

网友:
断开电感 看是前级还是后级断路

网友:
你倒是拍个板号的照片啊

网友:
图纸上不是有吗大哥,有发图的时间,图纸都打开,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