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通病维修

楼主(2021-05-27):
同行的说时触发时不触发,拆机测量 这里只有2.5V左右论坛好多这种通病。加焊热的时候可以触发一下,过一小会又不行了,换过两个同芯片也不行,看旁边又个滤波电容没装 ,找了一个 差不多的装上 试了好几天一直都可以正常触发!已经拿走几天了有问题再来下面回复,大佬无视!

网友:
直接说通病不就完了!!!!!

网友:
这个RTC回路有问题也不触发

网友:
加分了  烧年   加油吧